七彩虹4650显卡的显卡(怪)

楼主(2011-04-16):
七彩虹4650显卡的显卡,开机LOG时花屏,LOG过后就不花了,进到桌面隐隐约约有点花。
驱动也装不了。。

于是我用GPU-Z 检测结果:

啥都没有。
怎么回事?
难道GPU坏了?还是空焊?

网友:
gpu 空焊  或bios

网友:
刷bios试试

网友:
BIOS坏还能进系统怪!!期待楼主正解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正在加焊GPU,等下就有结果了!

网友:
我也有一张也这样,不过驱动能装的吧

就是刚开有点花,进系统后不花。
这个要怎么修啊,等待LZ修好来分析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在DOS下能检测到BIOS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没进DOS试。
进去后用什么命令 检测BIOS的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GPU和显存我都加过焊了,无果!

我进DOS,到这一步了。我应该样来检测显卡是什么型号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不是也参加过实地吗!ATIFLASH -I 饼哥有说过呀 你这个能进系统说明主板已经检测到显卡了
显卡到BIOS之间应该没有问题 涮个BIOS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在看看这个: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有这种BIOS吗?我试一下

网友:
没有!论谈搜索一下

网友:
用测试软件测试一下,,,

网友:
我又学到一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