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1005 打印机

楼主(2011-04-16):
你的那个hp 1005 打印机交替显示Jam in print paper path 。。 Open door and clear jam是怎么解决的呀
打印机

网友:
按提示好像是卡纸了吧

网友:
网上查,上面有!

网友:
纸道中有卡纸,叫你开门检查清除卡纸

网友:
问题以解决了,不是卡纸的问题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一是卡纸,二是:传感器的弹簧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是什么问题啊?给大家分享一下!

网友:
传感器的弹簧出问题了,不小心掉了下来了,重新装上就OK了。。。

网友:
这么简单呀

网友:
发个图上来看看

网友:
前天修过一台同样的故障....走弯路拆下转印板,装了好久..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。。。 小问题。以后得细心咯。

网友:
现在我拆机前,都看好哪里的零件在哪里,记在心里了,那天也是鬼使神差的,我就拆开后盖用湿布擦了一下那个东东就在一边了,没有注意就盖上后盖了。

网友:
要是拍有传感器弹簧照片就更好,知道在哪,以后遇到也好快速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很抱歉啊,因为修的时候是在客户的家里修的,不是自己的店里修的,所以没有拍下照片来,下次店里来的打印机的时候,我给补上。。。。

网友:
传感器的弹簧出问题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