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这个IO哪个引脚是复位

楼主(2011-04-16):
看理论说LPC架构的BIOS芯片的第2脚复位脚,是连到IO的复位脚的。实际测得一块主板的BIOS第2脚复位连到8712F第68脚,查IO的PDF图纸,但在这个IO图纸上没有看到RST#字样。请问下这个IO的68脚COPEN#是复位吗

网友:
37脚为复位脚47 49 为时钟脚 40 至 49 应该和BIOS相连的

网友:
楼主看下45脚是往哪里走线的

网友:
45脚不是复 位吗

网友:
楼主你测的技嘉主板。
鉴定完毕。
普通8712是37复位。技嘉是68

网友:
rst不是复位么?

网友(点评):
5楼的正解,我们都要向5楼学习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“月饼”老师乃神人也,您怎么能通过的我描述就知道我测的是技嘉主板呢,这块主板型号为8I845gvm-rz,楼上的有说是37脚是复位的,我怎么都想不通,最后被您一语中的,真是厉害啊,姜还是老的辣啊。小弟佩服了。  顺便还问您个问题,我这个板子的BIOS片选信号是多少脚啊。我看的资料上只说23脚和24脚一个是帧周期信号,一个是初始化信号。就没有说片选,我想知道哪个脚为片选信号脚,请老师指点一二。

网友(点评):
fwh架构BIOS无片选只说。只有FRAME#帧周期。

网友:
8712有技嘉专用的啊

网友:
月饼老湿果然很牛XXXXXXX啊。简单的几句话就知道是什么IC了

网友:
22脚为片选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INTEL芯片组是FWH架构。没有所谓的片选。它的是23脚FRAME# 帧周期。

网友:
哇塞,月饼老师很厉害的说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月饼老师,我只听说ISA架构和LPC架构啊,怎么又多出个FWH架构啊,这是怎么回事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如果一直看别的培训机构或者书的话。你永远停留在ISA.。。。。
现在都SPI啦~

网友(点评):
说得精辟啊,看来饼哥是高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