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30 暗屏

楼主(2011-04-16):
开机一直暗屏,外接正常。拆机看了下LED的屏,有块类似于高压条的小板。PJP2 1、2供电19V  3ADJ,调节亮度电压有变化; 4 3.3V 。  PJP3  1-7 0.6V左右的电  10-12 19V    手上也没这种屏可以代换,大家有修过吗?

网友:
肯定是高压板的问题,你看看有一个电感 二极管的负极正常有20几伏的电压

网友:
换高压板看看先

网友:
看下那些电压都上去没有嘛

网友:
换驱动板没用,后来换屏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