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哥惠普的本子BOIS有密码,如何都不拆机解密?

楼主(2011-04-16):
各位大哥惠普的本子BOIS有密码,如何都不拆机解密?
惠普

网友:
拆了都不一定解的了,更不用说不拆机了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啊

网友:
不拆肯定解不了的,,拆了也一定能解。。

网友:
我也在找呀,天上怎么会掉现饼哟,不劳而获,还是用我们老招拆机看看吧

网友:
拆机刷BIOS。。。

网友:
刷bios或是换bios芯片!

网友:
必须拆机才能解 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