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LM358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11-04-16):
在一块845主板(故障板,为不跑码,点不亮)的电路中,实测LM358各脚电压,1至8脚依次是:
4.47V     1.54V    1.54V    0      1.71V     5.18V     0V      12V
根据这几个电压,能不能看出问题?LM358的正相与反相的电压是不是一定要相等的?出现不相等的情况是不是后面的场管坏了?

网友(点评):
5.18高了。所以7脚0V

网友:
第7脚没电压

网友:
LM358脚位定义:
1:OUT1       8:VCC
2:IN1(-)       7:OUT2
3:IN1(+)      6:IN2(-)
4:GND         5:IN2(+)

网友:
正常没有坏。567 为一组 。5脚电压要大于6脚。7脚才会输出

网友:
没有规定要相等.不相等了不是管子问题.7脚无输出是因为5脚电压小于6脚.跑下电路吧.估计6脚出问题了.

网友:
同意二木之风的说法,正常状态下,5脚电压要大于6脚电压,7脚才会输出高电平,所以最好看一下6脚连接元件!!!!

网友:
5、6脚一般连到那里?我的5、6脚对地了(主板的脚位对地)测不出去那了。

网友:
对地了还有电压啊。你胡说。
带电测量的对地吧!!!

6脚太高了。找下为什么会有5.18V

网友:
01B是1000欧的电阻,6脚如果连接没问题的话,5脚只有高出5.18V,7脚才会有输出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红5V应该是连到第7脚控制的那个MOS管的D极,应该是这个MOS管坏了,导致5V直接到S极了,6脚应该是通过你那个01B电阻连到了那个S极。

网友:
哪有这样测的,这只是个运算放大器,要先测它输出控制的场管,看有电压输出没,没输出的话,看D极有电压没,有的话,再测S极有没有电压,没有的话大致判断运放工作不正常,可能坏了,查有无供电电压,有的话,就直接换了看看!

网友(2015-10-31):
6脚工作电压偏高了,所以导致7脚输出低电平,这种情况一般是6脚相连分压反馈电阻变值和7脚相连MOS管击穿短路引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