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相机后组齿轮坏了,哪里有?

楼主(2011-04-16):
经常修到相机后阻齿轮坏了,由于没有相同的齿轮换,没办法只好换一起换。请问你们是如何修的呢?
相机

网友:
联系厂家呀

网友:
联系厂家,厂家可能不得理我们哦

网友:
维修相机没二十个配件群都不好修机子

网友:
遇到这种情况,如果齿轮买不到或是太贵。而且齿轮只掉了不超过三个齿,我一般会做上牙齿

网友:
淘宝有卖 比换头要合算 经常买

网友:
吉光老师如何做"牙齿"呀

网友:
数码相机镜头,齿轮组件,快门组件,淘宝上大多数型号都有的,还很便宜,哪里还用得作联系厂家啊

网友:
一个轮易损的深圳大量人做 5块一个在卖 做齿疯了。没办法了才去做。费时费工

网友:
看齿轮坏到什么程度 可以做的话 我会选择做 节省成本 如果 实在不行 建议 去淘宝 淘个 吧

网友:
朋友我给你个建议,你还是来基地交流下吧,最起码我们朱老师能教你如何镶牙。

网友(2011-05-24):
淘宝买撒,如果买不到的就像其它办法,看哪个能保证质量的同时价格又换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