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万火急,在线等 ,联想扬天775主板走码 00--d5 -0c定住,过一会南桥发烫?

楼主(2011-04-16):
联想扬天775主板走码 00--d5 -0c定住,
不显 拔掉内存 报警  插上就冻在0c 开机几秒 南桥很烫 ,usb中间 阻值为1
高手请 帮忙判断 ,十万火急,在线等

网友(点评):
看故障应该是南桥坏了,也要查查南桥周围其他元器件。

网友:
你确定对地是1,那应该不对,应该南桥已经短路了

网友:
换个南桥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一个为 1  一个 为  1.573

网友:
南桥已经短路了  换了看看

网友:
换个南桥保证好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南桥短路了,怎么开始会走码,拔掉内存会报警?
换个南桥试试

网友:
USB中间两个阻值确定是1,应该是南桥坏。换试下。

网友:
不修了,跟客户说换版子

网友:
开一会就烫肯定坏了

网友:
南桥坏了   换个南桥  包吃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先是USB短路,处理好USB跑不过,不差内存又报警,想换南桥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,心想USB短路了南桥也是不是坏了但是又能开机,后来交师兄处理了,好像是没修了

网友:
楼主换南桥好了吗

网友:
应该是南桥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