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S41,待机大电流0.25A修复过程,有图纸

楼主(2011-04-16):
  一台明基S41 ,待机0.25A,拆机目测发现PC6电容已经炸了,遂检测附近元件,只检测到 PD2
已经短路,2个元件都换之,还是0.25A,,检测MAX8724EIT控制的PQ15  A04407 P沟道管子已经
穿了,换之,依然大电流。。。。。。
   不能这么搞了,这个时候一狠心,大电流就大电流吧,检测无3V5V,手一摸,待机芯片发烫,
换之,已经待机0.09了,开机OK,进系统也OK
  中间走了一个弯路,还好我不是鲁莽的人,当时检测显卡供电电感对地阻值0.5欧姆左右,撬开
显卡供电电感,还是这个样子,显卡供电芯片是MAX1999,查几个脚的阻值也没问题。后来就没动,花
了半个小时研究这玩意,当时还想断开 PL11电感 VIN,后来看阻值也比较正常,就没动。现在知
道了,显卡供电VGACORE_G73,就是这么低。

网友:
晕,这个图纸咋上传的

网友:
搞定了,原来是这么传的

网友:
兄弟,max1999不是显卡供电,是主电源IC,控制产生3v和5v的。

网友(点评):
确切的说应该叫系统供电管理芯片。

网友:
有短路的,都很好修的啊

网友:
短路很好修的,只要有图就行了

网友:
MAX1999是系统供电芯片吧,怎么会是显卡供电呢?楼主看错了吧

网友:
惭愧,光记得手快,应该是MAX1993

网友:
另外,那个不是0.5欧姆,应该是5欧姆,我是用二极管档位测试0.5,新手,错误太多,不好意思

网友:
共同学习吧,能修这样就不错了,不过我就搞不懂,既然上电了,你不先量一下几个关键电压吗?比如3V 5V啊,打一下对地,能目测到当然不错,但要是看不到呢

网友:
能搞定就行了,,1999是待机芯片,楼主写错了

网友:
LZ有待提高哦   维修及步骤很重要的呵呵

网友:
楼主有点乱啥,

网友:
共同学习努力吧。一同进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