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23

楼主(2011-04-16):
今天接到一台三星R23电流0。02跑到0。8安在到1。15安就不动了,请问是什么问题,不过内寸还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那个高手教一下我,

网友:
这个不好说。代换吧

limingliming -5

网友:
今天接到一台三星R23电流0。02跑到0。8安在到1。15安就不动了,请问是什么问题,

那个交一下我。

网友:
今天接到一台三星R23电流0。02跑到0。8安在到1。15安就不动了,请问是什么问题,

那个教一下我。

网友:
你上个跑码灯看下啊。

网友:
这台三星R23报警我估计是不过内存。因为是同行拿过来的。他准备帮他加内存没有取下电池,就没有显示了。我加焊过内存槽还是不行,测供电时钟都有请问是北桥的问题吗?开机后但是那条内存条短路了好烫手,换了内存就不汤手了,请问是北桥坏了吗?

网友:
不一定是桥坏 查下外围电路吧

网友:
主板全部电感的供电都正常,内存有供电1。8V时钟也有,不知道怎么去修了,请那位高手指点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