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630

楼主(2011-04-16):
开机。进入系统。走到滚动条。特别慢,进不了系统。
  用U盘进不去PE。 也是到 滚动条那就 特别慢
内存  CPU 硬盘。都换过。  南桥 也换过。  BIOS 也刷过。。

到底是那的问题呀!!!

网友:
看看ACPI 的C  SATE是否正确!

查看IRQ和A20M#

网友:
我现在手头上有2个笔记本都是差不多这个故障。一个索尼,进系统滚动条得3-4分钟左右吧,进系统后把声卡禁用了,系统里面能正常用。开启声卡后系统里也卡。一个华硕,进系统也得2-3分钟,进系统后就正常了。 已经确定不是系统问题。就是主板问题,但是不知道哪原因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个索尼的机器 ,不用禁用声卡 你把无线网卡 拔掉 试试

网友:
以前遇见io之间连锡了也会挡logo、

网友:
该做的,都做了,,这样机器,还值的修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