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845的独显主板,奇怪的故障

楼主(2011-04-16):
现象就是只能在800x600以下的分辨率工作,一上到800x600,就会花屏,然后黑屏,一会儿后就会重启,调低分辨率就可以用。
各部分电压正常,显卡也可以确定正常。
显卡
黑屏

网友:
是板插的独立显卡嘛?看GPU空焊了没有。可以刷个显卡BIOS试下啊

网友:
加焊gpu试试。

网友:
楼主应该说的再说细一点

网友:
不是显卡的问题,是主板坏了

网友:
显卡问题,先换张显卡试下

网友:
低档主板是这样的m

网友:
楼主用替换法试下,就算 是好的也有可能不兼容

网友:
可能是你的显卡驱动不对把 不然这种问题很不好修的哟 找找原装驱动看看

网友:
显卡插在别的板上还是这样吗 加焊GPU看看

网友:
先挨个排除,慢慢试了,刷资料加焊....

网友:
加焊GPU,刷一下BIOS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