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17寸纯平 793DF 枕形失真??

楼主(2011-04-16):
三星17寸纯平  793DF  枕形失真,,,变成一点点柁圆形,,行幅可以调。。就是调不正啊。。
就是一点点变形。。。。如何查呢?????我听说要查TIP122或者阻尼二极管,,但是不知道在板上那个位置啊。
找不到TIP122这个管子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793DF不是用TIP122的,他是用一个三极管的。

网友A:
是的!··就是这个管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的!··就是这个管子。

我焊了下来,测试是好的。。。。那一个是阻尼管????

网友:
要配合起来才能调到很好的

网友:
好几项都要配合来调,。

网友:
你查下下面有个  C455的电容,看看有没有变值了.

网友:
是C455还是 255我有点忘了是右下脚最下面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