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逸F40M

楼主(2011-04-16):
天逸F40M待机0.04,用可以调电源时,按开关电流动一下,只到0.05,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,用电池开机时可以开机,但显示一会就掉了,无法开机,要等很久才可以开机,这样的机子该往哪个方向查啊,大家遇到过样的问题的请说一下,谢谢!

网友:
你待机电压都没量让怎么说呢。。。各个供电电感对地阻值也没有量。。。

网友:
先查保护隔离在查产生待机电压的芯片

网友:
开机电路- -··挨个查··

网友:
先查隔离。然后再查掉电的问题

网友:
待机电压是正常的,各个供电电感阻值也正常!

网友:
那隔离保护电路呢?

网友:
来看看 来混金币的

掌柜 -10 灌水

网友:
用适配器不能开机先修修看

网友:
触发有短路的地方啊

网友:
机子修好了,是一个管子坏了!

网友:
PQ10坏了,机子别人修过的,还有少件了

网友:
楼主用适配器不能开,电池能开,早查隔离电路,早解决了

网友:
昨天也遇到一台f40m,电流跑0.6A,电压正常,时钟用示波器测都出来了,用示波器测南桥的复位信号已经发出,但是不显示,是二修的机子,从刷BIOS,换CPU,加焊北桥,现象一样,怀疑被上家做手术了

网友:
查保护隔离啊

网友:
先看看保护隔离电、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