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聊时可以试试

楼主(2011-04-16):
关闭垃圾服务,让你的XP运行得更加顺畅
关闭垃圾服务,让你的XP运行得更加顺畅
众所周知,WIN XP集成了许多功能和服务,但是有很多服务是我们个人用户所用不到的,开启只会浪费内存和资源。影响启动速度。经本人试验关掉大部分没用的服务以后,系统的资源占用率有了大幅度的下降,系统运行当然也就更加顺畅了。关闭服务的方法:控制面板-管理工具-服务。
    如果调整后电脑出了问题,重新开启那个服务就可以了。    设定时右击一个服务,可以选择关闭,手动,还是自动.   自动为跟windows一起启动。手动为需要时它自行启动。禁止为永远不启动。  以下是每个服务的详细说明,网上偶得,与大家共享。带星的是建议设置成自动的服务。建议大家看了注明后自己决定。
alerter -错误警报器,垃圾
application layer gateway service -给与第三者网络共享/防火墙支持的服务,有些防火墙/网络共享软件需要。占用 1。5mb内存。
application management-用于设定,发布和删除软件服务。
automatic updates -windows自动更新,靠,滚!
background intelligent transfer service -这个服务原是用来实现http1.1服务器之间的信息传输,微软称支持windows更新时断点续传
clipbook - 用与局域网电脑来共享 粘贴/剪贴的内容。(靠,想得出!)
com+Event system -一些 COM+ 软件需要,检查你的 c:\programfiles\ComPlus Applications 目录,没东西可以把这个服务关闭.
COM+Event system application -同上
COmputer browser - 用来浏览局域网电脑的服务,但关了也不影响浏览!垃圾
cryptographic services -windows更新时用来确认windows文件指纹的,我更新时才开启一下。
DHCP client-静态IP者需要(xDSL 等)小猫就不用了!!
Distributed link tracking client-用于局域网更新连接信息,比如在电脑A有个文件,在B做了个连接,如果文件移动了,这个服务将会 更新信息。占用4兆内存。
Distributed Transaction coordinator-无聊的东西。
DNS Client-DNS解析服务。。无聊~~
Error reporting service -错误报告器,把windows中错误报告给微软,无聊~~~~~
*Event Log - 系统日志纪录服务,很有用于查找系统毛病.
Fast user switching compatibility-多用户快速切换服务..无聊
help and support -帮助,无聊,还是无聊帮助..哈哈
Human interface device  access-支持"弱智“电脑配件的。。比如键盘上调音量的按钮等等。。
IMAPI CD-burning COM service -xp刻牒服务,用软件就不用了,占用1。6兆内存。
Indexing service -恐怖的xp减速的东东!!!关关关!!!
Internet Connection Firewall(ICF).........-xp防火墙。。不用就关。
IPSEC Services-大众用户连边都沾不上。
Logical Disk manager -磁盘管理服务。。需要时它会通知你,所以一般关。
Logical Disk manager administrative service-同上。
messenger -不是msn,不想被骚扰的话就关。注:妖刺就是利用这个。
MS software shadow copy provider-无用,据说是备份用的。。我看什么用都没。
Net Logon-登陆 Domain Controller 用的,大众用户快关!
Netmeeting remote desktop
sharing-用netmeeting 实现电脑共享。。晕!关!!
Network Connections - 上网/局域网要用的东东!
Network DDE -和clipbook一起用的,无聊~~~~
Network DDE DSDM -同上
Network Location Awareness-如有网络共享或ICS/ICF可能需要.(服务器端)
NT LM Security support provider-telnet 服务用的东东,关!!
NVIDIA Driver Helper service -nvidia 显卡帮助,关!
PDEngine - perfectdisk 引擎
PDScheduler -perfectdisk 计划服务
PerFORMance logs and  alerts-记录机器运行状况而且定时写入日志或发警告,内容可能过于专业,所以。。自己决定。
*Plug and Play - 自动查测新装硬件,即插即用,开着吧~~~
Portable media serial number-绝对无用,无聊之及。
Print Spooler -打印机用的,我打印时才开一下。
Protected Storage-储存本地密码和网上服务密码的服务,包括填表时的“自动完成”功能。
QoS RSVP -关!就是那个20%的 QoS
Remote access auto connection manager-宽带者/网络共享可能需要!!
Remote desktop help session manager-远程帮助服务,傻透,占用4兆内存。
*Remote Procedure Call (RPC) -系统核心服务!
Remote Procedure Call  LOCATOR-这个倒没什么用,管理 RPC 数据库服务,占用1兆内存。
remote registry -远程注册表运行/修改。大漏洞,还不快关!!
removable storage -一般情况下不用,磁带备份用的。
routing and remote access-哈哈。。不知者关!
secondary logon-给与administrator 以外的用户分配指定操作权.晕~~~
security accounts manager-像 Protected Storage, IIS Admin  才需要。
server -局域网文件/打印共享需要的。
shell hardware detection-给有些配置自动启动,像内存棒,和有些cd驱动等
smart card -关!1。4兆内存
smart card helper -关!
SSDP Discovery service-没有什么硬件利用这个服务。。
system event notification-记录用户登录/注销/重起/关机信息。。谁管这些。。
system restore service -系统还原服务,吃资源和内存的怪兽。。虽然有时用到,自己决定。
task scheduler-windows 计划服务啦,垃圾.
TCP/IP NetBIOS helper-如果你的网络不用 Netbios 或WINS,关了.
Telephony - 拨号服务,如果你的宽带不用拨号,那么关了它。
telnet -大漏洞,我第一个关的就是这个.这根dos中 telnet 命令没关系。2兆内存。
terminal services-实现远程登录本地电脑,快速用户切换和远程桌面功能需要,不用这些功能就关了吧。

themes -给xp打扮的东东,不要太花锹的就关了。
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-停电保护设备用的。。。没有的就关。
universal plug and play device host-同SSDP Discovery Service ,没用.
upload manager-用来实现服务器和客户端输送文件的服务,简单文件传输不需要这个!
volume shadow copy-同MS Software Shadow Copy Provider,无用.
webclient-可能和以后的.net技术有联系,安全起见,我关得实实的!
*Windows Audio - 控制着你听到的声音。关了就没声音了!!
Windows Installer -windows的MSI安装服务,建议设成手动。
windows image acquisition (WIA) -有些数码相机和扫描器用的,我的扫描器觉得它没用。
*Windows Management Instrumentation -满重要的服务,是管"服务依靠"的,但关了会出现奇怪的问题.
windows management instrumentation driver   extensions-没上面的重要,建议设成手动.
windows time -网上时间校对..晕
wireless zero configuration -无线网络设置服务..很少人用吧...
WMI perFORMance adapter -关!占用6兆内存.
*Workstation -很多服务都依靠这个服务,支持联网和打印/文件共享的.

网友:
自己的可以试试,客户就不要了。你不能确定他以后会用什么

网友:
刚好我今天要做一个超级精简的系统出来,谢谢了

网友:
又学到东东啦,谢谢分享 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作用不大

网友:
可惜我用的是win 7了啊没办法试了

网友:
嗯 !无聊时试试.

网友:
好的,谢谢楼主,我们学习了,呵呵

网友:
低配电脑一定用的着,这个要收藏

网友:
TCP/IP协议以后才可以使用:
ping [-t] [-a] [-n count] [-l length] [-f] [-i ttl] [-v tos] [-r count] [-s count] [[-j computer-list] | [-k computer-list]] [-w timeout] destination-list
Options:
-t Ping the specified host until stopped.To see statistics and continue - type Control-Break;To stop - type Control-C.
不停的ping地方主机,直到你按下Control-C。
此功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,不过可以配合其他参数使用,将在下面提到。

-a Resolve addresses to hostnames.
解析计算机NetBios名。
示例:C:\>ping -a 192.168.1.21
Pinging iceblood.yofor.com [192.168.1.21] with 32 bytes of data:
Reply from 192.168.1.21: bytes=32 time<10ms TTL=254
Reply from 192.168.1.21: bytes=32 time<10ms TTL=254
Reply from 192.168.1.21: bytes=32 time<10ms TTL=254
Reply from 192.168.1.21: bytes=32 time<10ms TTL=254
Ping statistics for 192.168.1.21:
Packets: Sent = 4, Received = 4, Lost = 0 (0% loss),Approximate round trip times in milli-seconds:
Minimum = 0ms, Maximum = 0ms, Average = 0ms
从上面就可以知道IP为192.168.1.21的计算机NetBios名为iceblood.yofor.com。

-n count Number of echo requests to send.
发送count指定的Echo数据包数。
在默认情况下,一般都只发送四个数据包,通过这个命令可以自己定义发送的个数,对衡量网络速度很有帮助,比如我想测试发送50个数据包的返回的平均时间为多少,最快时间为多少,最慢时间为多少就可以通过以下获知:
C:\>ping -n 50 202.103.96.68
Pinging 202.103.96.68 with 32 bytes of data:
Reply from 202.103.96.68: bytes=32 time=50ms TTL=241
Reply from 202.103.96.68: bytes=32 time=50ms TTL=241
Reply from 202.103.96.68: bytes=32 time=50ms TTL=241
Request timed out.
………………
Reply from 202.103.96.68: bytes=32 time=50ms TTL=241
Reply from 202.103.96.68: bytes=32 time=50ms TTL=241
Ping statistics for 202.103.96.68:
Packets: Sent = 50, Received = 48, Lost = 2 (4% loss),Approximate round trip times in milli-seconds:
Minimum = 40ms, Maximum = 51ms, Average = 46ms
从以上我就可以知道在给202.103.96.68发送50个数据包的过程当中,返回了48个,其中有两个由于未知原因丢失,这48个数据包当中返回速度最快为40ms,最慢为51ms,平均速度为46ms。

-l size Send buffer size.
定义echo数据包大小。
在默认的情况下windows的ping发送的数据包大小为32byt,我们也可以自己定义它的大小,但有一个大小的限制,就是最大只能发送65500byt,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限制到65500byt,因为Windows系列的系统都有一个安全漏洞(也许还包括其他系统)就是当向对方一次发送的数据包大于或等于65532时,对方就很有可能挡机,所以微软公司为了解决这一安全漏洞于是限制了ping的数据包大小。虽然微软公司已经做了此限制,但这个参数配合其他参数以后危害依然非常强大,比如我们就可以通过配合-t参数来实现一个带有攻击性的命令:(以下介绍带有危险性,仅用于试验,请勿轻易施于别人机器上,否则后果自负)
C:\>ping -l 65500 -t 192.168.1.21
Pinging 192.168.1.21 with 65500 bytes of data:
Reply from 192.168.1.21: bytes=65500 time<10ms TTL=254
Reply from 192.168.1.21: bytes=65500 time<10ms TTL=254
………………
这样它就会不停的向192.168.1.21计算机发送大小为65500byt的数据包,如果你只有一台计算机也许没有什么效果,但如果有很多计算机那么就可以使对方完全瘫痪,我曾经就做过这样的试验,当我同时使用10台以上计算机ping一台Win2000Pro系统的计算机时,不到5分钟对方的网络就已经完全瘫痪,网络严重堵塞,HTTP和FTP服务完全停止,由此可见威力非同小可。

-f Set Don't Fragment flag in packet.
在数据包中发送“不要分段”标志。
在一般你所发送的数据包都会通过路由分段再发送给对方,加上此参数以后路由就不会再分段处理。

-i TTL Time To Live.
指定TTL值在对方的系统里停留的时间。
此参数同样是帮助你检查网络运转情况的。

-v TOS Type Of Service.
将“服务类型”字段设置为 tos 指定的值。

-r count Record route for count hops.
在“记录路由”字段中记录传出和返回数据包的路由。
在一般情况下你发送的数据包是通过一个个路由才到达对方的,但到底是经过了哪些路由呢?通过此参数就可以设定你想探测经过的路由的个数,不过限制在了9个,也就是说你只能跟踪到9个路由,如果想探测更多,可以通过其他命令实现,我将在以后的文章中给大家讲解。以下为示例:
C:\>ping -n 1 -r 9 202.96.105.101 (发送一个数据包,最多记录9个路由)

Pinging 202.96.105.101 with 32 bytes of data:

Reply from 202.96.105.101: bytes=32 time=10ms TTL=249
Route: 202.107.208.187 ->
202.107.210.214 ->
61.153.112.70 ->
61.153.112.89 ->
202.96.105.149 ->
202.96.105.97 ->
202.96.105.101 ->
202.96.105.150 ->
61.153.112.90

Ping statistics for 202.96.105.101:
Packets: Sent = 1, Received = 1, Lost = 0 (0% loss),
Approximate round trip times in milli-seconds:
Minimum = 10ms, Maximum = 10ms, Average = 10ms
从上面我就可以知道从我的计算机到202.96.105.101一共通过了202.107.208.187 ,202.107.210.214 , 61.153.112.70 , 61.153.112.89 , 202.96.105.149 , 202.96.105.97这几个路由。

-s count Timestamp for count hops.
指定 count 指定的跃点数的时间戳。
此参数和-r差不多,只是这个参数不记录数据包返回所经过的路由,最多也只记录4个。

-j host-list Loose source route along host-list.
利用 computer-list 指定的计算机列表路由数据包。连续计算机可以被中间网关分隔(路由稀疏源)IP 允许的最大数量为 9。

-k host-list Strict source route along host-list.
利用 computer-list 指定的计算机列表路由数据包。连续计算机不能被中间网关分隔(路由严格源)IP 允许的最大数量为 9。

-w timeout Timeout in milliseconds to wait for each reply.
指定超时间隔,单位为毫秒。
此参数没有什么其他技巧。

ping命令的其他技巧:在一般情况下还可以通过ping对方让对方返回给你的TTL值大小,粗略的判断目标主机的系统类型是Windows系列还是UNIX/Linux系列,一般情况下Windows系列的系统返回的TTL值在100-130之间,而UNIX/Linux系列的系统返回的TTL值在240-255之间,当然TTL的值在对方的主机里是可以修改的,Windows系列的系统可以通过修改注册表以下键值实现: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CurrentControlSet\Services\Tcpip\Parameters]
"DefaultTTL"=dword:000000ff
255---FF
  128---80
  64----40
     32---20
那位试一下   看看怎么样

网友:
系统服务禁止后 效果大不大?

网友(点评):
嘿嘿、正在等待小白鼠实验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呵呵   期待 你的效果   结果出来了 告诉我

网友:
很不错,我家的电脑就行慢。可以试试这个。

网友:
也不能随便关闭服务系统

一次进控制面板——添加删除程序——显示更新,得一下就退出来了,没晓得关了啥,再不胡闹了^_^