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开机就死

楼主(2011-04-16):
电脑开到{——}的时候就死机,显卡,内存,硬盘,电源。全换了还是一样

网友:
{——}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这是什么东西啊,XP有这样的吗?

网友:
cpu散热怎么样。

网友:
换主板.....算了

网友:
那就是主板问题了

网友:
表达清楚啊,进入操作系统后死机还是?

网友:
应该是在那个启动读取界面死掉的吧

网友:
呵.没图没真相啊.大家都不知道楼主说的 是什么

网友:
找图找真相,一定要有图,呵呵,那样才好修

网友:
我的貌似也是这个问题
系统进到一半了,就重启了

网友:
电脑开到{——}
。这是什么不是很懂哦。你可以换换硬盘线试试

网友:
换主板试试

网友:
换个别的版本的系统重装 看

网友:
主板或排插也會引起的

网友:
农村的朋友有时存在电压不稳现象,要安个稳压器的才会避免重启。

另外楼主的BIOS没设置乱吧,有声音报警吗?

网友:
因为你主板还没有换,,其实是主板的问题,,

网友:
那你怎么不换个主板试试啊

网友:
那不就是主板的问题了,这还用问!

网友:
楼主如果你能进到安全模式的话,建议你把显卡、声卡驱动卸载掉再重启电脑试试看。

网友:
你都换了那么多了,要么是cpu散热问题,要么就是最有可能的主板问题了

网友:
换了几个版本都是这样的话那就把精力集中在硬件上吧,北桥看看

网友:
进PE试过没有 先软后硬 老大表达得不是好清楚 基地里这么多高手 只要你说详细了 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的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看!

网友:
你都说白了、、肯定是主板的问题了、、、、

网友:
你试一下进PE死不、、、

网友:
cpu山热问题 或者主板本身故障

网友:
主板的问题多,

网友A:
不就剩下主板了嘛 。。。

网友:
就主板没换过!

网友:
主要检查显卡的电路,可能是显卡的供电电路有问题

网友:
都换了就换板一定解决 ...

网友:
开关取了吗?我今天也遇到了,是开关短路,系统起到一半又关机!不行就换主板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