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来讨论下这个问题

楼主(2011-04-16):
            众所周知,夏天是笔记本维修的高峰期,  大多数都是处理散热问题,  那么  。有的笔记本风扇声音会比较大,   有的客户受不了, 就会让我们帮忙把恢复正常,   然后我们会给风扇加油,  换风扇, 换散热模组,   可是当这些我们都做过了,风扇声音还是大,  接下来该怎么做呢?
                  希望有经验的哥哥姐姐们来讨论下,

网友:
是不是机器温度太高了,风扇高速转动声音就大了。

网友:
直接换散热器就行了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那就换散热器,应该有的散热器里面也有一种那个散热液的,比如说你把那个散热管弄折了,那么就散热不好

网友:
换个好cpu 把风扇装在配置好点的机子上看看,可能是配置过低,散热效果不好

网友:
不然还能怎么办。。除了换模组换风扇。。。。加U我都很少加

网友:
看了楼上的各位回答,   可是目前我遇见了个机器。   换了风扇和散热片  还是风扇声音大啊。       BIOS也刷了最新版本          本来是WIN7系统,  也换XP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啊。     开机60°

网友:
有些风扇质量不好声音是很大

网友:
是什么机器啊.什么芯片组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