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943nw右边偏白

楼主(2011-04-16):
一台943nw液晶用一半个钟后变白!各位师傅!请教是什么问题!驱动板是好的!已经检测过是屏的问题!但不知道是那个屏电路板那个地方有问题

网友:
右边偏白,就放弃维修吧。全白可以维修。

网友:
测试一下信号线呢。

新安江 -2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有相同型号的主芯片不咯,有的话就把它换掉,可能是主芯片的问题。

网友:
是不是屏坏了

网友:
这真的是屏的故障,而且没有维修价值,,

网友:
要是全白了还能修。屏坏了就没得修了

网友:
事事没决对的,你不是说要点一个多小时才出问题的吗?
那你可以在出问题这前与之后做个对比,主要的对比方法就是测量屏上面的测试点的电压并做好记录,这样就可以找出问题点了。

网友:
最好还是换芯片试下看 芯片老化也是会有这问题的

网友:
本人赞成8#的看法  之前我也遇到差不多的情况  最后查出是供电的问题 呵呵
电容漏电了

网友:
修了半日终于修好了!是屏电路一个电组排坏了!换了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