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dows哪个系统运行快一点?

楼主(2011-04-16):
我用的是vista系统,怎么开机关机,打开程序都好慢啊?请问哪个系统好用点啊?

网友:
用XP吧,我都改了1000多台了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恭喜你 肯定赚了 不少钱 不知做生意 有何高招 XP 用的多

网友:
要不就改XP 要不就装WIN7都都VISTA快

网友:
XP和WIN7 话说现在WIN7的兼容性也改善很多了。而且可以用IE9 速度超快的浏览器 不过和一般的游戏反外挂安全程序冲突,不知道是我用的64位问题还是IE9的采用的加速问题

网友:
就用xp  对硬件要求底  软件兼容性好  占用空间少  运行速度快

网友:
个人觉得XP是最经典好用的系统了

网友:
现在我这真正用win7快的是I7的机器。I5以下都改XP,

网友:
WIN7比XP快很多,我经常对比

网友:
VISTA都还有人在用,那是个过渡产品,比较失败的,换XP,WIN7都比它快

网友:
lz这要看你的机子怎么用啦,如果想玩游戏开机要快,就用XP吧
如果你想界面好看,比较稳定一点,不玩大型游戏,还是用win7不错的
我AMD5000+ 双核2.6现在也用win7了,系统稳定啊不容易被病毒破坏

网友:
win7的电脑据说很费硬盘,比xp费电,这是我所担心的

网友:
XP好用一些

网友:
我个人说 XP好

网友:
用WIN7吧。只要内存有3G这样,用的就很好了

网友:
内存1G就行

网友:
还是用WIN7系统吧,安全性看,还比VISTA快。

网友:
用什么就看你怎么的用了
用了大家才知道
我用的就是XP  我就感到她好

网友:
配置够就换WIN7吧WIN7很好用

网友:
机器配置不行吧。进量用XP吧!

网友:
xiaosage871116
的帖子
WIN7 ing,部分外设的驱动不太好(目前只发现扫描仪支持没XP强),对配置要求高一个级别。
功能、稳定上面比XP要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