昭阳E390A 无VCORE

楼主(2011-04-16):
昭阳E390A 能加电 电流到0.3A  上假负载测VCC为0V, 测得1脚低电平 0.04V  , 48脚3.28V,20脚19V,22脚5V, 3脚低电平0.03V,5脚1.2V,47脚3.28V,44脚0.03V R198正常两端电压一至,沿CPUCORE_ON到U45  R338上拉电阻正常 3D3V_S0正常,现在不知要怎么查了  望大家指点

网友:
CPUCORE_ON开启信号低电平肯定是不对的,你要上真U试一下,还是一样的话就查开启信号吧

网友:
上真U也一样

网友:
不上U那电压都应该有的

网友:
你还是先看看是不是板上还有其它的电压没出来。

网友:
   这个机器是不是EC发出的VR-ON,楼主追查一下这个信号,看是不是EC发出来的,修好后贴出来一下,谢谢!

网友:
继续: 查到1D05V_PWR 1D8V_PWR均没有出来  由U44 TPS51124来控制 其23脚EN1 、8脚EN2所接信号PM_SLP_S5# PM_SLP_S3#均为高电平3.3V

网友:
先换一个CPU供电IC再做别的,

网友:
     那PWRGD有输出吗?

网友:
外出一段时间  这块板暂停下 回来后继续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