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问题。。

楼主(2011-04-16):
今天客户拿了台机子来,开机进系统滚动条就断电。  原来碰到过类似的,是电源或者是重启开关线短路。
  跟客户报了价,换个电源试了下,还一样。 在把线拔了,试了还一样。
   实在没办法,裸板试机,进BIOS过一会也断电。  我郁闷了,  把CPU取了换别个试,没想到竟然OK了。     没想到CPU还有这毛病,
       分享跟和我一样的菜鸟们,

网友:
你在把他原来的U上到他的板上因该就可以用了!我也遇见过这问题!

网友:
CPU接触不良造成的,有针脚的CPU很经常出现这种问题!!

网友:
不怪。
我手里还有个775的CPU进系统蓝屏重启呢。
收藏了。呵呵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775的U 是E7500吗?我这里也一个7500的U 也是蓝屏的 荷兰过来的不知道 在这边能不能保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赛扬D 2.66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呵呵 看来intel 的U也不是无敌的啊。以前看到AMD的板子都会换个U先,看来intel的以后也不能忽略了

网友:
可以进BIOS里看下CPU温度,个别CPU不良会造成BIOS里检测到温度非常高

网友:
是不是有松动的呢

网友:
原来CPU也会出这样的问题   楼主高明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换过, 不行。
进系统滚动条就断电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不是松动,冲装了也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