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开机

楼主(2011-04-16):
今天接了一个主机不开机,指点一下

网友:
就这简单,都没的具体情况

网友:
有供电吗?没供电查供电

网友:
采用替代法则,就可以排除问题了,呵呵

网友:
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 哈哈哈 你慢慢看吧        有供电吗?没供电查供电

网友:
先把现象,各种电源电压、时钟、复位、CMOS、BIOS情况仔细说明一下

网友:
先看由供电没。。看看是不是电源烧掉啦

网友:
先查电源了!

网友:
你插电源了吗!

网友:
内存CPU之类的呢检查过嘛?

网友:
  你 这个贴个可以被视为灌水帖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