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920G不解问题

楼主(2011-04-16):
   自已的机子,用了半年,风扇口赌住了,拆下散热铁清理了下后装上去,出现显卡报警,一长二短,开机几次都一样,郁闷老子显卡都没碰,没办法只好拆下显卡小板重插一下,结果出现问题更大了,上电5秒掉电重起再掉,电流跑到1左右,二次之后就不再重起了,不插内存不掉电,重点还是想往显卡方面考虑,由于现在工厂打工的,不是开店的,很多方面不方便,又是自己的爱机,不想把问题扩大,我以加烘过显卡一次,没用,想一次搞定,,求思路,

网友:
一长二短不一定是显卡报警的,看你的是什么型号的显卡。

网友:
楼主送修吧 显卡下面是MCP67吧 坐一下BGA试试

网友:
你不插显卡小板看会不会掉电,不掉的话就是显卡引起。

网友:
一长两短大多都是显卡报警的啊

网友:
M74-M的显卡,,不插显卡报警一长二短,

网友:
看情况像是显卡的问题,,也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