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非常好的文件加密工具,即使是几百M也看不出!

楼主(2011-04-16):
    一个非常好的文件加密工具,即使是几百M也看不出!也只显示几百KB,软件大小。非常好用,文件加密没有人能够破密!!

网友:
哎~这个也发来。要注册的!

网友(点评):
不需要注册,很好用啊

网友:
它是永久免费的嘛?

网友:
不建议使用这类的加密软件,特别是有重要数据的朋友
除非是那些三级片之类无关紧要的东西还差不多
因为这类软件非常容易造成系统不稳定,重装系统分区丢失,加密后自己也打不开的情况

至于破解嘛,其实很简单,不过不会告诉你
已经有很多朋友因为这种问题来找过我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文件加密一般都不好破的,况且也只是对于非专业的人,你说出这样的话我相信你肯定破不掉的,呵呵,数据恢复中,一般的加密都在芯片,但是软加密的话我还真没试过,楼主说可以,你可以说出来嘛!大家也学习学习??如果是重装系统,那可能会打不开,这一点我和楼上意见相同,建议大家重装系统前先解密,以免造成文件丢失!

网友(点评):
信与不信并不重要 若是你了解了它加密的方式破解就很容易了 普通的加密的效果一般是输入你设置的密码,输入对很快就可以进去了 对于这种情况加密根本不需要解密就可以很轻易的进去了 说出来很多人就没饭吃了,呵

网友:
确实有些不太好的加密软件  有时会适得其反   本来重要的数据  反而搞丢了

网友:
我现在都怕用这个了.系统重装后,软件在重装竞然打不开

网友:
下载了   用了一会儿 感觉还是不太实用

不过还是辛苦楼主了   这加密工具 绝对适合某些族群  我也没什么秘密文件 所以不是很实用

网友:
我很好奇的就是楼上那哥们说的如何解密,但是那个哥们就是不说

网友(点评):
其实大部分人没必要知道,只要知道有人能破就可以了,实际上也不算破,只是利用了它的一些漏洞而已

网友:
楼主这个软件一点都不好用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碰到找你就是了,呵呵

网友:
是啊,有的重要的数据别用这些什么加密的软件,很容易打不开,数据容易弄丢。真的别人要破解,会的,也就是小小儿科。

网友:
lockdir_資料夾加解密器

我是用這套,系統重灌也不會破壞資料,不過密碼要記好阿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