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次郁闷的维修

楼主(2011-04-16):
前不久接到一台DLL D630的机子拿来的时候是花屏  加汗显卡搞定  客户拿回去几天就又拿回了来晕 说有时认不到网卡  还以为是什么大毛病呢!接过手开机式了一下可以认到!嗯  心想应该是网卡嘘了 拆机加汗了网卡装起来在式了2天没问题又叫客户拿走第二天客户又拿回来了  汗破机子还真难搞呢!钱没收多少 修的还不少 二话不说又开始拆机直接把网卡换掉算了
裸板式了一下OK装起来又*脏话*不行了 无语啊!  上网看了下帖子说是网卡有31条线到南桥的有一个出了问题就会认不到网卡或装不了驱动!哎 哥冲动了下5555 电压什么的都没量就干桥呢 郁闷啊桥给做坏呢难得我还给他换了个新的。。。。。。!换好后又是裸板式机OK  然后在装一半式也OK了  本想真的是南桥嘘吧 心里还蛮高兴的 可是装起来进系统准备用无限上网时挂呢  无限和本地全没呢*脏话*  想不通  打开键盘看到自己接的长转风扇5V的 就在网卡上面    开始以为是风扇接到网卡电压上去了  打开图纸一看USB供电的跟网卡没关系
又准备拆了    下到光驱的时候 突然想到  式机的时候没上光驱也会不会是。。。对*脏话*修到最后还真是这破光驱惹的祸!哎所以各位朋友在修机的时候千万不要冲动

网友:
还好还好,找到了故障 而且没有扩大故障

网友:
以后你就记得牢了

网友:
是啊,做技术得心细点

网友:
解决机器问题才是我要做的,问题在多客户也不会。。。。

网友:
细心是维修的关键

网友:
嗯。做維修真的是不能急性子

网友:
我看不是急性子问题,而是光驱引起网卡,也太那个了吧

网友:
修好了就好,还好没有变故障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