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04-16):
我想问哈。。我一个DELL USB无供电。。我查是1823HEUB这个芯片没有输出。。。但是找不到。一样型号的。。我想问哈。哪位知道,有可以代换的。。。。
芯片

网友:
找不到代换的直接连起来也可以的啊

网友:
飞线 从后继输出飞

网友:
飞线解决

网友:
拉个电压过去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哦。。那我拉了线。。电压是有了。但是还是用不起。。

网友:
看usb中间的数据线是否经过此芯片到南桥

网友:
两跟数据线有问题吧,,搞不好南桥也有问题

网友:
现在似乎有一个可以用。一个无法用。。。。

网友:
飞线应该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了

网友:
那天看啦个高人在IBM T42的主板上的USB口上也是用飞线解决供电和数据线的问题还用拉电阻在2个数据线和5V供电之间相连的。客户说用拉3年多没出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