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F40A问题

楼主(2011-04-16):
开机运行大点的程序就掉电..不想走弯路.请有经验的朋友给个提示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散热不良了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朋友可不得了,接笔记本维修自己不动动手直接上论坛求答案

先软后硬 先易后难啊。

简单的散热,系统,硬盘,内存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这样的结果弯路走的可能会更多

网友:
呵呵呵..  多谢各位了本人本本没什么经验所以来问下的..搞好了是CPU散热问题

网友:
按照你说的,大家都说是散热的问题,,你先要排除一些说法,说的具体点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