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 r50 花屏换显卡 ,显存还是花 !!

楼主(2011-04-16):
高手区分下。。是什么问题。。显卡换过。。。显存加焊去。。都没用。。
显存换新的。。还是花。。  显卡也换了两新的了。 还不行。。快晕倒了。。

网友:
屏  高压板查过没

网友:
把显存也换了吧!

网友:
真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,还是靠自己

网友:
先打下对地阻值看看
再就是显卡可能是没做好  再做下看看

网友:
显存,不然就是断线

网友:
显存的问题,换了试下。

网友:
显存已经定了。。到了换上试试。。什么情况回来在和大家说。

网友:
之前方正的机器遇到过,换了N个显卡M个显存都花,结果换回原来的显卡就不花.特挑剔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黄大仙。你说硬盘。。请问什么思路分析到硬盘的。。请指教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回复。。10楼的。。原来的我也从做了。。也是花。。。好象和你的不一样哦。。谢谢你

网友:
VGA外接花不花

网友:
不还是显卡吗

网友:
说起硬盘,呵呵,我也搞不明白,前天有台电脑也是花屏,搞半天换个硬盘就不花了,不过不是花在LZ这个样子。

网友(点评):
硬盘没装。。是裸板点的。。不是硬盘问题。。

网友:
瞎搅和......人家试机当然已近把硬盘下了的。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怎么样,估计显存不行,还有显卡本身了

网友:
那就换显存吧,他好像有4个现存,2个一起换。

网友:
确定显卡做的没有问题吗?

网友(点评):
显卡重做过。。也换个。自认应该不会没做好。。

网友:
显卡确定做好了吗??显存没那么容易换吧。。上次遇到一个三星R23ATI的显卡白屏,,重植几次才好。。还加焊过显存。我想你很大的可能性是没做好。。。实在不行。。再弄下屏的金手指

网友:
我的三星R70显卡显存全换都是花,结果是显存电路出问题引起的,大家不要老是搞显卡显存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外接不来。。。是过了。。是不是要键盘切换。

网友:
显存最好是重新做一下,加焊可能不行。

网友:
楼主换过屏没有屏坏了也会这样,别搞了半天是屏坏了

网友:
显存的可能性大点,看看显卡到显存有没断线

网友:
是不是三星的显存、台式的显卡有的就是显存的问题!三星的显存容易坏!

网友:
这个问题还够辣手 楼主解决了要上来分享哦

网友:
晕 用显存测试软件跑一下看看 显存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显存问题,更换吧,

网友:
哈哈 看看 根据相关问题排除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用什么显存测试软件啊。。  没用过。。请指教。

网友:
显存换新的 还不行。。。显卡也换了2个新的 。。都不好。。晕倒。。

网友:
不要再去搞显卡啦,是显存电路的一个接地电阻断线引起的

网友:
显存测试软件是什么,楼主修好了吗,有同样故障求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