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解决关机自动启动问题 ?

楼主(2011-04-16):
是电池问题,由于我的电池使用不当,寿命提前结束,目前一直放在本本中配合电源适配器使用,但是在单独使用电池关机的时候会重启(休眠也是如此),使用电源加电池时候可以正常关机,,,,

使用环境:
cq45-147tx

win7 sp1  x86

bios: F.55

其他症状:

开机提示电池需要更换;通知区域电池图标也提示需要更换电池。

我的目的:如何只在使用电池的情况下正常的关机、休眠,不重启?

网友:
直接换电池啦,要嘛就不用,要用就重买个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关注了

网友B:
电池已经不能用了,,不如取下来不用了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池已经不能用了,,不如取下来不用了,,

主要是防止突然停电,,,,数据丢失

网友:
那就别单独使用

网友:
也是啊,我的新本本电池没拆下来过,房东家里住的人多,一不小心就有人把闸整跳了,硬盘折腾不起啊,电池就受点伤吧

网友:
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