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开机维修步骤

楼主(2011-04-16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开机,Debug卡显00
步骤1        测量VCORE是否有电压。如果无电压做步骤2动作;如果有电压直接跳到步骤3。
步骤2        测量1.5V和1.05V电压是否正常。检查具体不良电源模块。
步骤3        测量晶振(14.318MHZ)是否有起振,如果无起振请检查晶振焊接和C16,CP19焊接,必要时可更换晶振;如果有起振请检理下一步。
步骤4        测量R6,R8以及U1产生的所有给芯片组的CLK信号。如果无信号请查U1焊接情况,必要时更换U1;如果CLK信号都正常请查下一步。
步骤5        测量H_CPURST#(TP12)信号是否正常。如果没有查北桥(U4)外围电路及焊接情况;如果有查下一步。
步骤6        测量BIOS(八脚)第2,5,6脚是否有信号。如果无信号请检理KBC焊接U19焊接或更换U19;如有信号请查一下步。
步骤7        测量KBC第7,8,9,10脚是否有信号(LPC总线)。如果无信号请检查KBC与南桥连接是否正常,南桥焊接有无问题;如果有量下一步。
步骤8        测量R423(LPC_FRAME#)是否有信号传输。如果信号只发一下,请查南桥,北桥是否正常,如果无信号请查下一步。
步骤9        测量H_ADS#(TP5)信号是否正常。如果有信号基本可排除CPU问题,如果无信号请检查CPU外围及焊接情况。

步骤10        测量H_INIT#(TP6)信号是否正常。如果无信号请检查南桥外围器件及焊接情况;如果有信号请查CPU外围及焊接情况。

网友:
板主。請問一下您是修哪一種板子的?

网友:
怎么还有具体的位号的,是针对什么板讲解的吗?ADS#似乎是理论的东西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是哪主板

网友:
楼主应该是在工厂做维修吧,,最近碰到不显的。我头都大,D425的CPU,没图纸。也没诊断卡,只能看。

网友:
步骤没有那么中规中矩的,定位好个单元之间的逻辑分水岭,确定故障范畴乃至关键元件才是最终的维修归宿。

网友:
有点看不明白  你得说这是什么机器的吧  最好带一张图纸出来 让我瞧瞧都是做什么的吧

网友:
楼上的哥们,KBC第7,8,9,10脚是否有信号,那用示波器查还是用万用表啊,是什么型号的IO啊

网友:
楼主应该说明这是复位不走的维修步骤吧。不是不开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