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机老自动开机问题!

楼主(2011-04-16):
我的台式机是技嘉的主板用了 快3年了 1最近无意间触碰到电源插头i或者别的地方 电脑就会自动开机1不知道什么原因!怎么解决!望高手指教!
电脑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机,,,,

网友:
可能是你的开关短路了 或者是I/O

网友:
COMS电池没电了吧 换一个

网友:
还用网络唤醒。

网友:
可能是好久没清理机箱里面的灰尘.导致接触不良.清理一下看怎么样.

网友:
你是不是上次没有正常关机?

网友:
建议你换个电源看看,电源不行也会这样的

网友A:
你的机器插上电源线,是不是就开机了?

网友:
先打扫卫生,把电源开关在主板上的插头拔下来,试一试还开机不?

网友:
看下BIOS里面的通电唤醒时不是打开了,打开了的话把它关掉试试~

网友:
电源的原因吧 ...

网友:
换COMS电池,换机箱上的开机开关,如果还不行就得查主板上电源14脚(绿色线)到开机针帽间的线路了

网友:
维修公司
的帖子
时好时坏,的我估计跟电源没关系

网友:
机器我经常拆开清灰的,估计还是I/o的问题但是有时候主板拆下来重装有好了过段时间又自动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