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修G460,进水机,不触发.仁宝的板子,最多的就是点火电路了

楼主(2011-04-16):
机型:联想G460板号 LA-5751P 同Z460相同
故障现象是开机无待机:0.01 A。 开机键,有电压17V

待机芯片是tps51427 ,都无电压
下面:
PD4:P 06二极管“实测PD4 2PIN有18.5 电压而1脚只有0.1V,显然这是不正常的,此二极管比较特殊,找到仁宝料板在相同电路中拆得装上”还是0.1V,晕了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373103
主板上,没有标注电容C,电阻R等表示

网友:
先想办法找个好的板子 看看是不是动了什么原件了啊

网友:
呵呵  遇到这样的话  恐怕凶多吉少了
试试看吧  看有没有缺件的

网友:
我修了有两三个这样的机器了,都是进水,没有一个修好的,全是短路,烧太严重,跟本没法修。我感觉这样的板子做的很差。。。

网友:
先确保你换的稳压二极管有没有问题,然后再看看后面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PC8先拆了再试试

网友:
我尝试换上去3个,不可能都是坏的哟
PC8是哪里啊,护花痞子 高手指点下,呵呵

网友:
像这种情况,首先不应判断是PD4的故障,首先将1脚断开,再量1脚电压,很有可能是后极短路造成的呀

网友:
进水挺恐怖啊开机键电压都17V的芯片肯定挂拉。从头测起吧感觉维修好的价值不大!~
楼主加油哦要修好啦给大家说下!~

网友:
最怕这种记起了

网友:
把你测到的有问题的那部分图纸发上来,好分析,另外这个tps51427如果没有的话,可以用ISL6237代换,我换过的在一个ACER的板子上。

网友:
被别人修过的板子就是麻烦,只能找好板子对一下了。

网友:
哎。。。多想修修这些机器啊。。。等啊等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,如果好了请分享下心得,好给我们这些新手学习下。谢谢

网友:
仁宝的机子点火回路很经典

网友:
獲益良多。。。。感恩

网友:
我也有台G460机器跟你进水的位置是一样的,现在还在烤整台机器多是水。

网友:
现在新款机器都很难修了!

网友A:
楼主你的扳子修好了吗??我的扳子跟你的一样现在修起来可以开机,还没测试也是没待机.现在郁闷的是,PQ2这个管子不知道是什么管子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,板子多为断线和原件腐蚀,当下细查腐蚀区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的扳子修好了吗??我的扳子跟你的一样现在修起来可以开机,还没测试也是没待机.现在郁闷的是,PQ2这个管 ...

加我QQ,我给你传几张高清图片
QQ:2755855
我让顾客换主板了

网友:
我的机器已经修好了,管子已经买到了,谢谢楼主。

网友:
右上角500K的电阻换掉试试就出电压了。

网友:
刚修一台泼进油汤的联想g46,故障现象和进油的地方和你的这板差不多。应该先围绕393开机电路查起,我这块主板就是PQ3下面三个电阻脚腐蚀掉一边,2个10K的,一个499K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