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大家一个非常低级的问题:

楼主(2011-04-16):
一般编程器能不能刷LCD的MCU程序。如TH多功能编程器等。它有24.25系列的功能。

网友:
一般都可以刷   关键要有转接座        我们用的是希尔特280U  可以刷写的

网友(点评):
我有转接座但我刷了几次都不成功。我不是专修LCD的,是修台机的,请多指导!谢谢!!!

网友(点评):
支持 网盲 我也是用主板那烧录器读资料写资料可从来没成功过 希望各位师傅指点下

网友:
可以买专用的液晶编程器

网友:
普通编程器,对老显示器可以的,,现在如2025等要用专业的那种,,但现有那种25系列的也是可以的

网友:
呵呵  一般有座的都还好吧   毕竟刷的少
多了自然明白

网友:
有对应的专用BIOS座希尔特就支持刷写大部分厂家的BIOS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