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显示器偏红,高手们进来看看。

楼主(2011-04-16):
今天客户拉来了一天三星943NW的显示器过来修,首先是点不亮,一查是变压器短路了,于是加了跟通用高压条,修好了以后,发现屏幕有点发红,开始以为是灯管问题,后来检查了下不是灯管问题,心里想只有驱动板的问题了,首先打了下三基色 行场对地组织,都正常,然后我就换了个ROM 24c02还是一样,进工厂模式调了下也没用,最后就在网上下了个BIOS程序,刷了之后终于好了。

网友(点评):
其实不用刷程序的 你进菜单设置下就好了啊

网友:
你刷程序用的什么编程器啊,其他通用板和原装板都可以刷的吗。

网友:
如果是CRT的话这个问题就是白平衡没调好

网友:
好像这个机型,变压器就是这样,,爱坏,

网友:
是液晶的啊,我用580U刷的,是他原装的驱动板。

网友:
三星的程序问题还挺多的

网友(2011-05-30):
可以的,我也学下

网友:
可次不用刷的 进工厂模式调下也可以好

网友:
是用户自己调乱了吧

网友:
三星的好像是按确认键5秒,屏幕闪一下就OK了

网友:
少见的故障,学习了

网友:
呵呵,看到你的标题,我就想到了灯管..但没想到是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