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 大虾帮我看看。

楼主(2011-04-16):
今天接到一台主机,主板是七彩虹的AM2板。客户拿来时是进不了系统,我照例问了一下,就给他重新分区装系统了。可是复制完后重启到解压时又提示无硬盘,我进DOS看有认到硬盘,再进PE看又没 分区了。我后面又试过用别的方法分区,有装成功过一次,可重启一下又没分区了。数据线、内存和硬盘我都有换过。大虾们帮我想想是不是主板上的问题?会是什么地方的问题

网友:
100%硬盘问题!

网友:
可是我换过我自己的硬盘上去也不行了,换了一块板就没事。

网友:
现在很多的AM2主板桥虚汗的话,出现很多问题的,
当LOGO, 不定时死机,蓝屏。 不显示。竟然修到一片AM2的主板CPU没电压加焊桥竟然好的。
全是些稀奇古怪得。
我感觉桥的几率大些,参考下

网友:
明天到店里试试,谢谢各位

网友:
先把COMS电池放下电看下,还不行的话就做桥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