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A205掉电

楼主(2011-04-16):
一台东芝A205的机器,是英业达代工的,板号是6050A21094101-MB-A02,检测是上电就马上掉电,拆机裸板试机,发现电流有一点摆动就掉点了,经检测,是CPU供电的下管,坏了一个,换完,再试,电流能上到0.7A,但还是掉电,NEC大电容也换掉了,检测CPURST正常,内存、bios(刷过)都有波形,无头绪了,还发现如果放一段时间,第一次上电就不掉电,不管时间长短,只要关了再开,肯定就掉电,盼高手给个思路,应该怎么去查找故障点,具体检测那些信号,谢谢!

东芝-A205-INVENTEC

网友:
看下电源管理芯片 以及偏置 最好把周围的小元器件加下焊

网友:
还有电容有问题

网友:
供电芯片保护选择脚位断线

网友:
有可能是bios还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