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3 不能二次开机

楼主(2011-04-16):
ibm T43 第一次开机正常,实用也很正常,就是关了机后就不能开机了,拔掉键盘再插上后还能正常开机。从哪下手?

确认是键盘的问题!

网友:
去加焊南桥试一下 很多都是南桥造成的 再不然就是接口

网友:
你关机后多按开关看下,那款机器的键盘容易出问题。

网友:
南桥加焊过了,无效。

网友:
南桥加焊过了,无效。这个是点胶的。

网友:
不能开机得时候有待机电压吗

网友:
有待机的电压,3M  5M都正常。

网友:
按键有问题吧,,

网友:
按键有问题的话怎么拔掉后再插上就能开机,应不是按键的事。

网友:
不插键盘用笔触发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IBM 机子不上南桥都可以触发的,应该不是南桥问题

网友(点评):
谁告诉你IBM的机器不上南桥都可以触发的呀?你还真是个天才!

网友(点评):
不上南桥是可以触发

网友:
查PMH电路看看吧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是说不开机的,兄弟,本来可以触发,如果说显示那当然是不可能的,你可以试一下

网友:
不好意思我表达错误

网友:
直接19PIN做个开关, 排除键盘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感觉键盘是不是有问题,可以用万用表(红表笔接地,黑表笔点19脚试试,然后再看看关机以后能不能开机,如果可以基本是键盘坏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不开机,不触发和不上电的区别也一直是让我比较难分清楚的, 我知道不上南桥  南桥根本就不发出那出改变SLP-S3#  SLP-S4#二个状态信号又何来上电呢 !

网友:
应该是按键问题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