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nc6400不开机

楼主(2011-04-16):
一台惠普NC6400,故障是开机不显示,拆开裸板测试,电流到0.6A,无摆动,测CPURST有1.05V,接代码卡,跑6E,内存上有波形,BIOS刷过,请高手分析下,这种情况,应该怎么去修?具体测哪些地方,什么信号?谢谢!

网友:
你的问题,还真不好回答。。

网友:
最起码要看看各单元电路电压正常不

网友:
先看看北桥有没有虚悍,测一下内存的阻值,或都先用风枪开到300度左右在北桥上转一分钟回左右试试

网友:
重点查北桥内存那一块

网友(2020-06-19):
我也有类似情况,搞不定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