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通病

楼主(2011-04-16):
东芝m200系列 两台m202花屏维修。最近遇到两台东芝m202,集显,两台机子先后拿过来,故障都是花屏。两台第一次维修都是做加焊北桥,北桥上有点红胶,因为北桥的地线焊盘面积大,加热温度高,北桥后面就是键盘接口,没做隔热保护,两台键盘接口都被烤焦,一台的接口卡扣烧变形。两台机子加焊,测试没问题交给客户,客户用了不到一个礼拜,又送回来返修,还是花屏,怀疑北桥没加焊好,重新植球做北桥,做后测试正常,交客户使用一个多礼拜,又是花屏,看来要排除北桥空焊的可能性。查网上说 CPU底部的一OE128的电容有问题造成花屏的通病,把NEC电容oe128拆了,换6个330的电容,测试机子正常,看来有些机子要先通病,不然走了很多弯路

网友:
这几天没发帖,今天被降级到小小白,看来在论坛要勤快些

网友:
NEc大电容,是要首先考虑的,,蓝屏,死机,光屏,都是有可能是它引起的。

网友:
是啊 花瓶的时候还会有时蓝屏

网友:
东芝这一个系列的通病。楼主

网友:
那几个电容出问题,我遇到的是用电池正常,接适配器就花屏。而且这个电容还不便宜。

网友:
我遇到东芝m200系列
首先看这NEC 大电容换了没
没换就马上先搞定它先。。我是上四个。。330
没返修过、

网友:
我一般也是换6个 330的  不过就是有点难看

网友:
真是好不容易呀

网友:
看来通病造成的故障还真不少,没想到花屏也是

网友:
论坛上早就有过类似的文章了,

网友:
我修东芝的电脑基本上是先干大电容的,一般都会好,有次电流上不来不显也是电容的问题的,怪

网友:
加两个330都可以了啊,不要加哪么多哈

网友:
好经验,收藏了,我们可不是直接干电容哦。

网友:
修机之前多来基地看看~~~

网友:
确实是,先搞通病,再具体分析

网友:
大家都知道了

网友:
这确实是东芝的一个通病

网友:
通病造成的故障还真不少,没想到花屏也是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387037-1-1.html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头像是麦积山

网友:
獲益良多..感恩

网友:
针对所有的东芝本

网友:
老的那个NEC电容最好不要拿下来,不然用不长,加两个330的电容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