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F1400无待机(主板与方正R620同)

楼主(2011-04-16):
接一天运F1400机器,SIS M672芯片组,接电源待机电流为0A,开关上有19V开关电压,按开关电流上到0.06又掉下,查此板PDF上电时序,发现待机时的+5V_BOOT、+5VA、+3.3VA三个电压均无。接电池按开关键五秒却能正常开机进系统,取了电池就开不了机,+5VA由ISL6227CZA控制产生,+5VA经过LDO APL1084产生+3.3VA,换ISL6227后待机电压和电流都起来了,也能正常开机,没用一个小时再次掉电故障依旧。现在无解中,求高手解救!附PDF图一份

网友:
我自己顶一下吧,不能沉了底呀。。那位高手指教一下ISL6227的工作条件,该板中的+5VA、+3.3VA是由此IC控制。。不知要满足那些条件?

网友:
晕,你有图纸,可以对照检查一下不正常时的电压有哪些不一样啊

网友:
供电开启信号都OK吗?

网友:
是不是板子,在芯片有附近的小元件有虚焊的现象呀

网友:
查保护隔离了~~~

网友:
不好意思,因为我是新手不知道传的附件下载要下载分的。。下图是ISL6227

VIN 19V正常,VCC 0V,EN2 0V,VCC是由VL经R14提供,VL电压产生如下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