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2不认硬盘

楼主(2011-04-16):
一台HP DV2,能点亮,但不认硬盘,BIOS里也认不到,换硬盘未果,测硬盘接口供电正常,4个谐振电容也换了,貌似这个问题是这个机器的通病,论坛也有杀过南桥的,也没修好,AMD的南桥,有没有修好过的啊,支个招,谢谢····

网友:
认不到硬盘只要外围电路没有坏的,问题多半是在南桥,这个维修人员都应该知道这原理,不一定做一次BGA都做好了的        我只是建议        我也是初学

网友:
确定硬盘没问题,,可能是南桥的问题,你量量数据线对地阻值吧,

网友:
阻值正常的,换南桥么不一定会好,因为有人换过的,未好,明天刷个BIOS试下。。

网友:
查一下外围电路,如果确认外围电路及信号没没为题的,看一下是不是南桥,还有看一下实时时钟。

网友(点评):
sata的硬盘没时钟的

网友:
注意南桥到硬盘的限流电阻

网友(点评):
没找到图纸啊,汗!!!!!!!!1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