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能上电不认

楼主(2011-04-16):
这个是一个笔记本的硬盘  用着用着的就死机了 之后重启就不认硬盘了 挂在台式机上也是一样能上电硬盘转了 但是人不到硬盘 CMOS里也看不到 怎么办 帮忙指点一下

网友:
可以考虑换个硬盘了

网友:
这个涉及的故障方面很多   比如主板有问题  主板ROM  还有就是固件了

网友:
不要数据就换个吧...

网友:
估计要写固件才能解决

网友:
应该是硬盘的固件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