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541掉电 重启

楼主(2011-04-16):
今天客户送来一个HP541
笔记本
T5470 HBM南桥 965北桥 ATI 显卡得
开机自动上电 ,电流跑到0.8几 掉了 又自动重启,测各个主电压都正常 ,怎么办啊
自动重启
自动上电

网友:
换个U,这U爱坏,INTEL的好像也就这个爱坏。。。。

网友:
CPU 换过了 再别的机器好用

网友:
说的太不清楚了,先检查一下CPU的时钟和复位,然后再住下做检查

网友:
就是cpu时钟问题,查一下北桥到CPU有无断线。

网友:
好像是有一路供电没有出来引起的,你再仔细测量一下。

网友:
压北桥应该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