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 845GL主板声卡无声音?

楼主(2011-04-16):
INTEL 845GL主板声卡无声音,系统里面显示一切正常,驱程也正常,有声音图标,就是没有声音

网友:
主板上面的,声卡跳线插了吗,

网友:
如果楼上说的跳线没问题,是否重装过系统,系统也没问题的话,就基本上是声卡芯片了。先从简单的来,先软后硬。

网友:
最好先排除软件问题,多找几个驱动试试

网友:
试换声卡芯片

网友:
重装系统,重装驱动,都没问题的话,再查声卡芯片。先软件后硬件

网友:
主板无声的问题出现过不少。不过建议你控制面板里面看看一下声音输出路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