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17显示器黑屏

楼主(2011-04-16):
痛苦啊  17显示器黑屏  刚接通电源闪亮一下 完事就黑屏了  视频输出没有问题  用强光手电直接打在屏幕上能看到景象    还能发帖     怀疑是高压板的问题 只是进行了外观检查  新手求助  请问下一步该如何进行  电容都没有问题  没有鼓

网友:
考虑换灯管吧  小心点换  不小心就碎了

网友:
高压和灯管都有可能,灯管坏的居多!!

网友:
你是搞维修的吗.如果是灯管换了你是搞不定的,如果是搞维修的你可以看一看论坛的贴子,告诉你如何换灯管.

网友:
先换高压板,再查电源,再换灯管

网友:
像这样屏幕隐约能看到字迹,原因有两点1是高压板 2就是灯管  楼主可以用排除法 确定故障的所在

网友:
现在可以肯定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 灯泡拿出来在 一块好的三星电源板上就能常量  以前遇到的三星板都是电容鼓  这此这个联想的 电容都完好  应该从那入手检查呢?

网友:
很明显了,,是高压板或灯管问题,,,

网友:
灯管 和高压  先点灯管吧

网友:
改高压板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