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风扇就转一下就停了(已解决)

楼主(2011-04-16):
刚通上电量绿线时有5V,开一下机电源风扇就转一下就停了,在量绿线时0V了,是哪里短路了吗?

仔细检查后发现把16V电容焊反了.........换回来后正常开机了

网友:
有短路或者339坏,如果此时紫线还有5V电压的话

网友:
绿线0V时还有电压输出吗???如果5vsb有其他电压没有的话就是楼上说的绿线的上拉电阻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