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0超猛维修记

楼主(2011-04-16):
   以前的一个老客户,很久没有来照顾生意。估计在别家修。这次送来一个T40进水。故障为不通电。
   拆机的时候发现触摸板的那个C壳,总觉得像摔过的机器。拆完后发现,主板U61- TB62501这部分有明显腐蚀,而且PMH4,BIOS,
H8那块有点变形。
   没有清理腐蚀地方就接电,怎么还可以通电,0.4A,测内存供电2.5V跟1.25V没有电压。什么也没有想,把U61清理干净。
接电,按开关马上掉电,待机0。再清理一下,待机0.02,感觉有点低了,不通电了。
    放到BGA上烘烤一下,顺便把变形的地方振平。半小时后,取下,还是不通电,待机0.02。没有办法只有找PDF,点位修。
既然TB处进水,就重点看它了,这个机器的资料多得很,时序如图:

  测待机3V 5V正常产生,1。8V也正常。待机貌似偏低。测TB供电,3V 5V都有了,15V也肯定正常。测VCC3M,VCC5M这个电压都
正常。测51脚的MPWRG没有电压,对地没有短路,如图:

    之前还可以通电,TB现在不是我首先怀疑坏的原件,测这个上啦电压跟电阻,电压正常。测电阻为6K。找了个料版测为10K.
断开这个电阻测电阻是正常的,去掉TB,阻止正常了。更换了TB后MPWRG电压为3.3V,待机正常了。按开关马上掉电。待机为0。待机3V 5V没有了,1631的SHDN为低电平。T4系列这个问题很多。要么是电压有问题,要么是温控部分问题。找到D12,如图

SHUTDOWN2温控有3V,正常PWRSHUTDOWN电压为0。看来问题还是只有围绕着TB来找了。
TB检测各个电压,VCC3A,VCC3B,3P.......如果某个电压没有产生或没有反馈到TB,就会掉电。我的运气还是比较不错,
我用的是FLUKE的表,还有波波。可以瞬间的看到电压。测到VCC3B的时候发现问题,如图:

测23脚瞬间有8V的驱动电压,Q24的4脚VCC3B瞬间也有0.几V的动作,说明Q24无问题。TB的24脚没有如何变化。测100欧的
R748电阻开路,换之。通电0.4A。内存没有供电。上电部分解决。
   休息一下。泡论坛。看到梁小倩小姐,倩倩妹儿发了个火贴,踏青图,个人靓照。看了后心痒痒的。那个男的不钟情嘛,毛
老头说的啊。
    心不甘的又来修机器,测内存供电管理芯片U3-MAX1845。这个图就不上了,大家背的滚瓜烂熟了。测供电V+,VCC.VDD,
REF,ON1,ON2..全部正常。脑子里总是浮现那张照片。管它的换了个1845。通电2A,冒烟了。这才发现1845上反了。取下1845,
测北桥对地了。我晕哦。都是月亮惹的祸。
   取北桥吧,这下再也不敢想那些了。
  取下北桥,把我看愣了。掉点N个。

数了一下,比我前两天发的那个帖子还要多,差不多70个了。
  本来不想修了,但是这是个丢了的老客户,好不容易又回来了的机器。自己PM45的北桥掉50几个都搞定了。
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385089-1-1.html
这年头丢个客户
容易,找个客户难。没有办法。200块的维修费,还不是要修。
  这个点比较好接。70个点也不管那些是地,那些是空哦。全部一起接。板子上有过孔点。铜线加焊到过孔点里面就是。
这样肯定稳定。在兔子跟乌龟赛跑的故事里,得到一个结论:做事情不管快慢,要做好,要匀速做,这样就快。不要一下快,
没有做完,就耍一下。 自己这次就做一次乌龟吧。

  还是很快的,70个点一个多小时都接好了。中间还处理一些小事情。

上绿油

上BGA烤干后,换了一个测试的北桥。
  通电,内存供电都出来了,而且跑马4R,当显卡。

为了确认以前那个1845是不是好的,我也在上回去了。供电出来了的
是好的,看来没有出内存供电也是北桥掉点引起的。
     有进步了,还是看看北桥的点有没有接好,焊好吧。打开点位,发现掉那些点,没有到显卡的。还好显卡到北桥的数据
地址线有很多在PCB上有过孔点。测量,发现多数是240欧,有2个点为220欧。对应220欧的那两个点。到北桥。发现。北桥的、
那个点根本就没有掉。

而且在边上,肉眼可以看到焊接良好。其它240欧的点到北桥也都没有掉。
  凭经验,多数没有开路的阻止应该比开路的阻止要低。难道220欧才是正常的。
加焊显卡后,还是一样。
取下显卡,又把我愣到了。

这个场面比北桥还要惨。这才发现肯定被摔过。如果不是烧了北桥,估计内存供电不正常,我要到绝路了才干北桥。
看来看美女是福啊。我冤枉了她。
    小心的托平焊盘,有些点哗啦的掉。要接这个点比北桥要难。
  没有办法还是只有试试看。明天搞了。希望小。
  未完 待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    今天一早又来搞这个,北桥,显卡都掉点厉害。看到显卡都没有信心了,我也不是什么神人。
我也不知道南桥还掉点没有,肉眼看了看南桥的焊点,感觉不是很舒服,安全起见还是测量一下光驱,硬盘接口的数据地址线。
。妈哦,都有几个点没有阻止。还搞个毛哦。修复失败,我已经放弃。小弟说他来搞,我也没有多想,死马当活马医。
丢给小弟了。哎!

网友(点评):
猛老火哦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怕怕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兄弟好猛·留个QQ有修不好的机子发给你修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都实地了,那里高手多。

网友:
楼主修机,有有耐心了。。。。。补点达人。。

网友:
都这样了还有的修,你太牛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还没有完,明天继续补点。

网友:
能找到问题牛!能补一次牛!再补显存特牛!

网友:
看来一修哥才是真正的高手,下手又狠又毒,没修好还下了不少功夫

网友:
敬佩敬佩,

网友:
太厉害了,做桥和电路都是非常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发现楼主是补点高手,一般早就不做了

网友:
太牛X了!第一次看见!兄弟太猛了!留个QQ吧!

网友:
正如楼主说的。补点需要细心。一点点的做总能做好。
就如十字绣也能绣好清明上河图呢。
我建议楼主放弃吧。不值得。不打胶还得返修。何必呢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饼哥,我已经放弃了,南桥的HDD部分也掉了的。

网友:
眼镜估计都快看花了 补点

网友:
楼主你太牛XXX了。

网友:
楼主太牛B了 这个惨状还修

网友:
补点达人!

网友:
LZ经验不足,取下北桥掉点N个。这板就一定是做过手脚,应该放弃!!!

网友(点评):
非也,非也。

网友:
这个原因还是因为进过水的,腐化了

网友:
楼主十分强悍,修到这个地步了不起呀

网友:
楼主太强了补这么多点

网友:
楼主你不疼我看着都心疼啊

网友(2011-05-20):
楼主非常人也~要是别人看到这种问题,直接叫客户换板了,这板子现在才二百多~  唉,我也明白楼主的苦~能修好更好~

网友:
有过孔就是好修。我们这摔过的一律加钱或是换板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这个不是钱的问题。

网友:
真是牛人,看看这些再掉点我也不怕了

网友:
我怀疑这个板,被人为损坏过,不然不会掉这么多点,楼主真是神人~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主板有变形

网友(2011-11-26):
看了楼主的帖子,小弟手上有个20十多个点的要补有信心了。

网友:
我老板上次不到10个点都搞了三个多小时
70个点lz也搞,很牛啊,有机会我也要练练

网友:
LZ  真细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