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Pavilion dv2000 laptop with a dim display

楼主(2011-04-16):
hello
I have a HP Pavilion dv2000 laptop with a dim display. Normally this problem is cause by bad back light or lcd inverter. I have replace both the whole lcd panel & inverter and still have the same dim display. I also went ahead and replace the video ribbon  cable also but still have the same problem. Any suggestion on what else i can try? Thanks.

网友:
   什么意思  看不懂  能发中文吗。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条没正常工作吧,既然你换过屏线跟高压条,那应该是3.3V的开启信号没发送过来,直接从屏接口附近飞个3.3V到开启信号脚试下··

网友:
能确定是暗屏吗,如果是黑屏,那应当是显卡,,

网友:
楼主是外国朋友不成,你说的是暗屏吧,高压条的开启信号查过没有,这机子显卡通病,修到过显卡造成暗屏的。。。

网友:
暗屏的话就看看是不是高压条、灯管或是开启信号的问题了!'当然也不排除显卡

网友:
液晶屏有没有光一切美好
不是的VGA

网友:
6pins针针1-2=3-43.3vcc引脚5-6 19vcc
我已经更换屏幕,整个液晶面板及逆变器,仍然有相同的
是主板问题

网友:
显卡故障,通病了

网友:
这不是问题的VGA

网友:
楼主的字打了这么多, 意思就是屏线高压屏都换了, 还是没背光, 呵呵.

网友:
楼主说的屏有点暗,但不是很暗是吧!你搞些英文,搞的理解都有问题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这不是会中文吗!!?!?!?!?   费老劲了

网友:
Dark screen still another possibility is that the motherboard to control the dimming filter capacitor voltage is pulled down. Look again at the control circuit.

网友:
my dv2000 is intel vga the problem is 5v on off no start the inverter help please

网友:
that problem is the brightness no brightness on screen no 5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