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不会修主板,但我想知道哪里坏了~!!

楼主(2011-04-16):
今天有块华硕的M4A78-AM的主板,用块载显卡,会不停的闪屏,而且有时还没不显示,插上独立显卡后完全正常,我也知道是VGA出问题啦,但,我想了解更多,想了解哪方面,哪个芯片出的问题~!
150块出了块二手华擎N68的主板,收回来的。有保修的,嘻嘻,已经拿去保修了~!!
(主板返修回来了,返修卡上买着,更换330HM,47K~!!!是什么来的呀??好像在R81,R82(还是RN81,RN82)那样的~!!!)

还有一个问题,上次遇过一台笔记本,两个USB接口都没反正,就一个eSata/usb(两用的)接口正常!!听说是一般南桥有问题,但那两用的接口没坏,觉得有点怪,难道南桥那里,控制它的没坏?还是另有控制芯片???

网友:
楼主 这是说明集成显卡坏了 集成显卡集成在北桥

网友:
板载的显存出问题了,小方块看不到脚的就是啦!!

网友:
我想也是的,北桥特别的热~!
好的,谢谢了!!!

网友:
多半是北桥

网友:
肯定是北桥啦,换桥!

网友:
北桥坏了。。。。显卡集成在北桥里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先换内存试试  一般桥虚焊的多

网友:
测试才是王道啊LZ

网友:
差不多是北桥挂了,干桥!

网友:
谢谢你们~!
现在,我只是做换东西的测试~!
在这里,我就是想学多点,有兴趣学学主板维修方面的~!

网友:
主板返修回来了,返修卡上买着,更换330HM,47K~!!!是什么来的呀??好像在R81,R82(还是RN81,RN82)那样的~!!!

网友:
u口不能用的你先看外观有没有损伤,然后量一下供电是否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