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60安全卫士检测的漏洞是否修复?

楼主(2011-04-16):
请高手指点 每次做系统才花20分钟 修复漏洞需要半个多小时 而且感觉越修复越慢 到底用不用修复
安全

网友:
有的漏洞还是要修复的好,一般都有提示的呀!

网友:
修复还是有一定的安全性的

网友:
我一般给客户说的 不要修复漏洞 和补丁 有西老家伙是越修越慢啊!

网友:
这个没什么大问题吧
你想用久点久修复,如果想电脑速度快点就不修复
一般修复也是在不用电脑的时候修复的

网友:
我的建议是不修复任何漏洞。这样机器速度快。装个杀毒软件给他就OK了。都是盗版系统。再补也是盗版。装系统无非就是想速度快些。

网友:
360里有个hotfix的文件夹,把它复制放到U盘里~!下次装同一个系统的时候直接粘贴,那样修复起来就快多了,我每次都这样~!!!

网友:
楼上的方法不错,呵呵

网友:
建议不打补丁有的机子越来越慢

网友:
修复以后再做备份即可

网友:
我也是这样的搞一个系统后搞这搞那,我现在就是这样,先做好所有软件后在备分

网友:
曾经公司的三台财务电脑都很慢,但仔细分析后,卸载360修复的漏洞后,机子速度明显加快

网友:
有时候修复好了以后 再重启系统就崩溃了 说不上它是好是坏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直接点忽略的。。这样方正检查不到漏洞了。。呵呵100分额。

网友:
你可以换新版系统就没有什么漏洞。也可以把补丁先下载下来,在安装。那样就快了。

网友:
碰到新机速度还快点,碰到P3的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,这几天又出来10几个补丁。

网友:
打开360.打开修复漏洞,打开 右边设置,开机不要不扫描漏洞,勾上。
烦人的开机 提示可以屏蔽掉,也免去的一些客户的无知。

网友:
打完补丁后开机速度会慢 我的正版XPSP3

网友:
我给他们 装的电脑 也不修复 要真修下来 估计 要一天了 没啥用 真是 越修越慢 不过 有些 特殊 的 还是修一下

网友:
这可以用新系统安装就可以了。如果你用几年前的XP系统吧,就要打百十个漏洞呢。

网友:
我们这里一般是直接忽略,或者跟顾客说让他们自己回家去补,因为补个实在是太费时间了。另外,个人认为如果电脑要用来网上购物这类的建议补下补丁,否则就直接忽略掉。

网友A:
需要修复的 ,

网友:
自己的电脑最好是修复下拉,不然的话很容易被病毒感染。

网友:
个人认为d系统就没必要打补丁了!装个强力防火墙和杀毒的就ok!

网友B:
没必要修复

网友:
没那个必要

网友:
修复漏洞还是要的 最好装系统时用新的系统盘

网友:
一般客户在机子我都是直接忽略掉的,这样速度也户也看不到漏洞提示

网友:
建议不要 修复 特别是客户的 有的机器 修复了就会蓝屏 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 到头来好心办坏事

网友:
漏洞可修可不修 得看个人怎么认为 有人说系统修复漏洞修复以后越来越慢 那是修复漏洞的事情 只能 是系统没优化好 正常的家用机可以不修

网友:
我自己的笔记本装完系统从来不修复补丁的! 也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啊!